ABB AC800F 过程站reset due to watchdong 导致整个站设备跳闸

楼主(2016-07-14):
最近一个月ABB AC800F 过程站发生三次reset due to watchdong 导致整个站设备跳闸。原因没查出来,请问大家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2018-11-10):
是不是硬件狗有问题

网友B(2019-04-09):
这个是看门狗时间超时造成的系统保护性跳闸.可以检查一下各从站是否通讯有问题.如果通讯没有问题建议延长看门狗设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