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新手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14):
入门新手请教一个简单问题,我是想通过上升沿与下降沿控制Q0.0输出,相当于开关,控制逻辑如下图,当没有网络1的时候,通过i0.0都能正常控制Q0.0,但是加了网络1之后,当i0.3没有闭合的时候,i0.0都没法控制Q0.0,请问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网友A:
你网络1的意思不就是I0.0和I0.3同时来的情况下才能触发Q0.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网络1的意思不就是I0.0和I0.3同时来的情况下才...

是的,但如果I0.3没有闭合,应该网络1不起作用,也不会影响到后面网络的执行,但实际就是添加了网络1,后的运行就不正常了,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例子是我简单化的模型。

网友B:
双线圈输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出现双线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线圈输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出现双线圈输出。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又是双线圈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