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的控制方式问题

楼主(2016-07-14):
常用的温控器都有PID控制和ON/OFF这两种控制方式,在什么情况下使用PID控制方式,什么情况下使用ON/OFF控制方式?另外在ON/OFF控制方式下也可以进行PID调节吧?

网友A:
阀门可调用PID

阀门开关量用继电器

网友B:
精准控制用PID.其他情况用开关量控制

网友C:
加热温度控制时,精度要求比较高,要用PID的参数调整来进行调节来控制精度,比如:真空热处理炉,烧结炉等

加热温度控制精度不高时可以用温控仪的ON/OFF控制方式来进行加热,比如:一般的烘箱,加温热水

控温在ON/OFF控制方式也是可以进行PID调节的,不然ON/OFF太频繁,容易损坏控制元件。

网友D:
跟控制精度和控制要求有关,控制精度要求稳定在某一个温度就得用PID调节,如果单纯的加热,并且对温度没有要求,就采用开关模式。

网友E:
看你的温控器要控制什么,拿阀门举例,如果要控制电动调节阀进行精确控制就需要PID的,如果控制的是电动蝶阀开关的就用ON/OFF控制

网友F:
看具体应用,空调冰箱是要有启动保护时间的,用继电器,加热什么看使用要求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