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编码器为什么要回零点?

楼主(2016-07-14):
电机编码器为什么要回零点?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才回原点?

网友A:
不懂你的啥意思!说具体点

网友B:
位置控制绝对值编码器不用回原点,增量型的需要,否则它会以当前位置为零点,走的位置每一次都不一样

网友C:
零点是参考点,物理学上面运动是相对运动必须要参考点

网友D:
应该是有前提的   增量型   需要有个参考基准

网友E:
无刷电机安装编码器,需要找零点。是确认uvw位置

网友F:
是运行前总复位,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回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