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砂机启动空转和异常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6-07-14):
    制砂机在启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设备的空转的问题,这种情况是制砂设备在启动故障中常见的一种问题,今天亚锦机械为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制砂机启动或是启动后设备空转不工作的主要原因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从制砂机设备本身找找原因,当制砂机设备零件加工精度不够,主要表现在空转时,回流使得温度产生时而急速上升,时而急速下降的趋势;超负荷时,制砂设备的温度仅仅表现为只升不降,超出了锥套的正常温度范围。制砂机主轴的衔接部分较少,在突然停止制砂设备给料的间隙期间发生了空转现象,这就属于空转主轴的表现,没有与内凸轮的主轴相连接而造成了不做功的现象。
    第二点是,当制砂机在作业时发生锥套断裂或者受到其他硬物质的干扰现象,与主轴形成的接触面变小,在制砂机设备内部所形成的油膜损坏,造成温度的上升。制砂设备在作业时连接件之间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一般情况下换热器会把热量排放出去,从而实现系统的热平衡。如果整个制砂机设备的系统产生的热量过大,达到了散热器的散热能力,或者冷却器的冷却功能失效,那么制砂设备的换热效率就会降低、以此就会失去热平衡。油温在不断的升高,油膜的完整度被破坏并产生干摩擦,有的甚至在轴承和轴套之间的滑动接触部位造成破坏,锥套与主轴之间就会发生形成同一个部件。相同的结构下,会因制砂机设备的稀释系统故障而停止供油,而继电器的保护装置又没有作业,那么锥套与主轴之间连接的接触部位便发生严重的损伤,并伴随剧烈的震动。这就表明了一个危险的现象,若不停止破碎设备的作业就会形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最后,整个制砂设备的长期使用会造成相应的轴承磨损,机件的下落导致连接件之间的缝隙变小,从而锥套与主轴之间的负荷就会增加,接触之间的压力也会增加,那么油膜就会被破坏,产生不做功的现象。事实表明,无论是哪种情况造成的不做功现象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锥套的损坏,因此,造成制砂设备及制砂生产线的源头就是锥套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