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外壳接地问题

楼主(2016-07-14):
所有电气设备均安装在钢结构上,设备外壳还有没有必要接地呢?比如说电机底座安装在钢结构上,并且电机线中已有地线接在接线盒内,外壳还需要接地吗?

网友A:
还需要,钢结构不一定满足接地要求

网友B:
既然设置了 ,肯定是也需要的 。

网友C:
外壳还需要接地吗?yes。外壳接地与接线端地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钢结构不一定满足接地要求

如果用遥表测钢结构对地电阻小于0.5欧,是不是可以认为钢结构为主体地,设备直接座在钢结构,能不能认为外壳已经接地。

网友D:
外壳接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接零线(N、PE、PEN)。

网友E:
需要,要不然会产生漏电,伤及人身安全

网友F:
钢结构和接地不是一回事啊,该接还是要接,当然也看具体要求和实施情况,完全不接地的我也见过

网友G:
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属于保护接地的问题       我们作为电气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或许有的人没怎么注意,或许有的人会有疑惑  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上面提到的电机接线盒内的PE地已经通过接地线接地,电机外壳安装在钢结构上,电机外壳也是要接地的,是保护接地中的重复接地

1电机接线盒内接地PE点可以通过导线接保护接地体,也可以通过接地导线接入接地故障保护装置,再接入保护接地体。

2钢结构作为接地体,接地电阻是否≤0.5欧姆,与用电设备保护接地体是否是等电位接地。

3从安全角度考虑,接地导线万一断线就失去接地保护的作用,这就需要重复接地。电动机安装在钢结构上,钢结构符合保护接地的要求,可以作为电机保护接地使用,所以电机外壳接地是最直观,可靠的保护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属于保护接地的问题       我们作为电气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或许有的人没怎么注意,或许有的人会有疑惑  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上面提到的电机接线盒内的PE地已经通过接地线接地,电机外壳安装在钢结构上,电机外壳也是要接地的,是保护接地中的重复接地1电机接线盒内接地PE点可以通过导线接保护接地体,也可以通过接地导线接入接地故障保护装置,再接入保护接地体。2钢结构作为接地体,接地电阻是否≤0.5欧姆,与用电设备保护接地体是否是等电位接地。3从安全角度考虑,接地导线万一断线就失去接地保护的作用,这就需要重复接地。电动机安装在钢结构上,钢结构符合保护接地的要求,可以作为电机保护接地使用,所以电机外壳接地是最直观,可靠的保护接地

也就是说虽然接线盒已经接地,设备也在钢结构上,但是外壳也要再次接地,也就是重复接地,外壳接地的接地线能否直接接在钢结构上?还是需要专门地桩?谢谢老师讲解

网友H:
在工业中有一个术语叫:等电位连接

现场所有金属设备:装置、塔器、平台、电机、管线都用接地镀锌扁铁连接成一个等电位网然后接地

网友I:
接地很重要的。

网友J:
重复接地能好点,很有必要

网友K:
是的,需要接地的。否则可能危及人身安全。为了安全,隔离器设备外壳必须按要求接地。

网友L:
为了安全起见,既然设计了,肯定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