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N28-12电路图

楼主(2016-07-15):
谁能提供一下

KYN28-12高压开关柜

谢谢。

楼主:
一、产品介绍:

KYN28-12(Z)(GZS1)型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柜系额定电压3.6~12kV三相交流50Hz的户内成套配电装置。用于发电厂送电、电业系统和工矿企业变电所受电、配电,还可以用于频繁启动高压电动机等。
本开关柜能满足GB3906、DL404、IEC-298等标准的要求,并且具有防止误操作断路器、防止带负荷推拉手车、防止带电关合接地开关、防止接地开关在接地位置时送电和防止误入带电间隔等“五防”功能。

楼主:
二、使用环境条件: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环境温度:上限+40℃,下限-10℃;
相对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95%,月平均值不大于90%;
饱和蒸汽压:日平均值不大于2.2×10-3MPa,月平均值不大于1.8×10-3 MPa;
地震烈度:不超过8度;
无火灾、爆炸危险、严重污染、化学腐蚀及剧烈震动的场所。

楼主:
三、主要特点:
1) 柜体结构采用敷铝锌板经多重折弯组装而成;
2) 所有的操作均在柜门关闭状态下进行;
3) 防护等级高,可防止杂物和虫害侵入;
4) 简单有效的“五防”闭锁,防止误操作;
5) 可配用VS1(ZN63A)或根据用户要求选用VD4型真空断路器;
6) 更换断路器简单,手车互换性好;
7) 柜体可靠墙安装、柜前维护、减少占地面积;
8) 电缆室空间充裕、可连接多根电缆;
9) 快速接地开关用于接地和回路短路;
10) 断路器室、继电器室、电缆室可根据用户要求分别加装加热器,防止凝露与腐蚀发生;
11) 断路器室、电缆室可根据用户要求分别加装照明装置,以方便维护及检修。

楼主:
四、主要技术参数
1、真空开关柜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

额定电压

kV

3.6 7.2 12

额定电流

A

630 1250 1600 2000 2500 3150

额定频率

H Z

额定短时耐电流

kA

16 20 25 31.5 40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40 50 63 80 100

额定工频耐受电压

kV

42/1min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 峰值 )

kV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S

防护等级

IP4X

楼主:
外壳与隔板
开关柜的外壳和隔板是用覆铝锌钢板经过数控机床加工和折弯之后栓接而成,因此,装配好的开关柜能保证结构尺寸的统一性。覆铝锌钢板具有很强的抗腐蚀与抗氧化作用,并且具有比同等钢板高的机械强度。开关柜被隔板分成手车室、母线室、电缆室和继电器仪表室,每一单元均独立接地。
1、 手车
根据各自的功能作用,可分为隔离手车(简称GL车)、电压互感器手车(简称PT车)、电流互感器手车(简称CT车)、下层电压互感器手车(简称XPT车)、计量手车(简称JL车)、隔离电压互感器手车(简称GL+PT车)、熔断器手车(简称RDQ车)、下层避雷器手车(简称XBLQ车)、接地手车(简称JD车)及核相手车(简称HX车)、配用专用推进机构,能实现工作、试验位置的互换。且同类手车,有极高的互换性。
2、 断路器隔离室
断路器隔室内安装了特定的轨道供手车移动。断路器在试验位置与工作位置之间移动时,隔离活门自动打开或关闭,保证工作人员不触及带电体。手车可在柜门关闭的情况下被操作,通过观察窗可看到手车在柜内所处的位置,同时看到手车上的任何标志。
3、 母线小室
主母线从一个开关柜引至另一个开关柜通过分支小母线和静触头盒固定,在穿越邻柜侧板时用母线套管固定。全部母线采用热缩绝缘管塑封。
4、 电缆隔离室
充裕的电缆室不但可以连接多根电缆,而且可安装电流互感器、接地开关、避雷器等。
5、 继电器室
继电器室内板和面板可安装控制、保护元件,计量、显示仪表、带电监测指示器等二次元件。
6、 联锁装置
1) 开关柜具有可靠的联锁装置,切实保障了操作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2) 接地开关在分闸位置时,手车才能在试验位置与工作位置之间移动;
3) 只有断路器手车可靠定位在试验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方可操作;
4) 手车在工作位置时,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拔出;
5) 接地开关关合时,手车不能从试验位置移至工作位置;
6) 接地开关仅在手车处于试验位置时才能被操作;
二次插头与手车位置的联锁:手车只有在试验位置时,二次插头才能插入或解除;手车处于工作位置时,由于机械联锁作用,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解除。
7、 接地装置
在电缆室内,单独设有4×40 mm2的接地母线,此母线能贯穿相邻各柜,与柜体良好接触。

网友A:
你是要什么版本的?CAD版本?你可以在dq123.com上面图纸频道搜索,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什么版本的?CAD版本?你可以在dq123.co...

谢谢,我去看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B:
别的行吗????????

楼主:
那也行,谢谢。非常感谢。我扣扣 1850938162

引用 网友B:
别的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也行,谢谢。非常感谢。我扣扣 1850938162回...

引用 网友B:
别的行吗????????

引用 网友B:
别的行吗????????

可以传给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行吗????????

能加我好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