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控伺服问题

楼主(2016-07-15):
台达伺服B2系列的,在空载的情况下,JOG模式会出现6号报警,会有什么问题可以引起来,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啊,且启动的时候JOG速度是60或者更大的时候,启动瞬时速度很大,然后就报警了。。。

网友A:
改一下P2-16到17前面加1

楼主:
CN1插头上只接了三根线   35接24V正,37,41接控制器输出端,控制器输出端COM接的0V,

只需要伺服转动。

P2-16,P2-17是外部端子输入,跟我的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P2-16到17前面加1

网友B:
出现06报警有2种情况,一种是过负载,一种是U,V,W的线接错了或者有断点,如果是快速插头,很有可能是里面的针松动了 检查一下!

网友C:
可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出现06报警有2种情况,一种是过负载,一种是U,V,W...

里面的针松动可能性很大,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引用 网友D:
引用 Mr Lee 的回复内容: 出现06报警有2种情...

楼主:
东西还在快递路上,要到我这边才能测试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引用 网友D 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引用 网友D 的回复...

经过检测  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试试这些方法,看看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张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问题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