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寄存器SR1030设置

楼主(2016-07-15):
SR1030 为第1 轴运转命令设定。

bit# 轴运转命令                 bit# 轴运转命令

0 软件STOP                      8 单段速定位运动模式启动

1 -                             9 单段速插入定位运动模式启动

2 JOG+运转                      10 两段速定位运动模式启动

3 JOG-运转                      11 两段速插入定位运动模式启动

4 变速度运转模式启动            12 OX 设定0:Stop;1:Start

5 手摇轮输入操作                13 -

6 原点回归模式启动              14 -

7 -                             15 -

问题:怎么设定?想要将bit12设置为1,怎么设置?将bit5设置为1怎么设定?

求大神

网友A:
你拆分下0-3bit,4-7bit,8-11bit,12-15bit,分为四组,如果你要写12位和第5位,就是H1020,指令是MOV H1020 SR1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分下0-3bit,4-7bit,8-11bit,1...

明白了 ,我之前是把0-12位都列出来,然后找到需要的位置1,其余为0,得到一个二进制数,再转换成16进制,就是不知道对不对,这些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