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生产问题

楼主(2016-07-15):
现在厂里有一台110KW主机竹木粉碎机  2台11KW风机 用的是200的公用变压器.周围总加起来20户农户没有工厂。请问用变频器启动和正常生产变压器是不是吃得消?

楼主:
现在星三角启动和软启动器启动都试过 都启动不起来.不算变压器保护器跳就是自己继电器跳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星三角启动和软启动器启动都试过 都启动不起来.不算变压器保护器跳就是自己继电器跳闸

启动电流大,线路压降大、继电器失压保护,作为企业还是单独设用变压器好,一来減少对民用干扰,二来扩容、补偿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现在星三角启动和软启动器启动都试过 都启动不起来.不算变压器保护器跳就是自己继电器跳闸     内容的回复:启动电流大,线路压降大、继电器失压保护,作为企业还是单独设用变压器好,一来減少对民用干扰,二来扩容、补偿都方便

谢谢。请问我的机组 200的公用变压器是否吃得消 长期使用是否超负荷。 另外我打算错峰使用 晚上9点后开工 到早上 。

网友B:
对,把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延长,尽量减小启动电流,这样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建议使用变频器,可以减轻对变压器负载率,错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变频器,可以减轻对变压器负载率,错峰使用。

好的。谢谢  一般情况下变压器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直接使用这民用的变压器,电业局同意了?

200KVA的容量,带动110KW电机和两台11千瓦的风机,虽然设计中想夜晚使用,但考虑到夏天居民用户使用空调么?20户的居民的用电估计要被这样的使用搞乱了,不说别的电机的启动和停车对于电压的冲击就不小,电压的突变极易造成居民家用电器的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把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延长,尽量减小启动电流,这样就不...

网友E:
建议使用变频器,三台电机的功率加起来就有30KW,20户农户晚上用电高峰时,功率可能在100KW左右,200KVA的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在0.8时,功率在160KW。这样用变频器可能更稳妥一点。

网友F:
太危险了,呵呵,变频器的起动电流一般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呵呵110KW,能用。呵呵

  1. 尽量延长变频器的起动时间;

  2. 注意设备的起动顺序,先起动功率大的再起动功率小的;

  3. 避开高峰用电;

4.检测变压器用电情况,调整负载的应用,变频器配套电机的转速。

网友G:
本公司专业经销批发的电源模块、功率模块、IGBT模块、光耦

英飞凌,三菱,富士、西门康等各大品牌模块。库存齐全

欢迎随时咨询我们。 ^-^ 电话: 15913991064 QQ: 2842359351

网友H:
加长启动加速时间,变频器设置为可变转矩试一试

网友I(2016-10-27):
延长启动时间,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