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软件里的帮助目录与索引开启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15):
找了一些方法行不通啊,或者谁有这款软件安装包麻烦发我一份,感激不尽,646290535@qq.com

网友A:
W7系统下安装,帮助一般打不开的。

楼主:
那怎样知道某个指令是怎么用的呢,先前用习惯了国产的,按个F1就知道了,现在想学学西门子的!~

引用 网友A:
W7系统下安装,帮助一般打不开的。

网友B:
根据提示下载个插件安装上就行了

网友B:
或者百度下WIN7系统帮助打不开如何解决,有介绍解决方法的,

网友C:
win7帮助文件(WinHlp32.exe),需要使用 WinHlp32.exe 才能显示文件扩展名为“.hlp”的 32 位帮助文件。若要在 Windows 7 上查看 .hlp 文件,需要安装此应用程序。Windows 帮助 (WinHlp32.exe) 是一个帮助程序,自 Microsoft Windows 3.1 版本的操作系统以来,它已包含在 Microsoft Windows 中。但是,在许多发行版中,Windows 帮助程序均未进行重大更新,不再符合 Microsoft 标准。因此,自 Windows Vista 版本以来,Windows 帮助程序不再作为 Windows 的一项功能随之发行,在 Windows 7 中也是如此。如果要查看 32 位的 .hlp 文件,必须从 Microsoft 下载中心下载并安装该程序 (WinHlp32.exe)。

网友D:
按照帮助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个更新包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安装一个帮助文件的插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F:
下载一个chm的帮助文件,Micro'n Power 西门子S7-200 LOGO! SITOP参考 Beta Version 1.7

下载地址: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136

这个文档各种命令及教学视频,案例都有,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