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K拧螺丝拧紧机

楼主(2016-07-15):
谁用过DDK的螺丝拧紧机?手册什么的!介绍介绍控制方式也行 !接线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
有PLC编程需要可以找我QQ2518723439

网友B(2016-12-21):
让人大你开眼界,贪吃蛇  触摸是屏不是可以弄,PLC  想不明白

网友C:
控制就是扭矩法和角度法,用扭矩法有角度同时监控上下限,用角度法也有扭矩监控上下限,还有合理设定一阶扭矩,拧紧时间之类的参数,好像用到的设定参数只有10来个的样子,其他默认,看一下说明书就行了,不理解继续问

网友D(2017-02-14):
控制就是扭矩法和角度法,用扭矩法有角度同时监控上下限,用角度法也有扭矩监控上下限,还有合理设定一阶扭矩,拧紧时间之类的参数,好像用到的设定参数只有10来个的样子,其他默认,看一下说明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