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焊接

楼主(2016-07-15):
用KUKA机器人高级语言循环指令编程(例如两个点之间循环做直线运动),在程序中可以加上摆动吗,我加上摆动后机器人会制动,是什么原因。另外机器人自动运行速度可以更改吗,现在最大是2m/min.请大神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确实是没接触过,求大神指教,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希望高手都指导一下

网友C:
只有起弧指令开启才可以加可选单元,例如摆焊,跟踪等,速度是可以改的

网友D(2018-07-19):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没接触过,求大神指教,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E(2018-10-25):
需要积分,学习学习,评论刷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