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X4接线

楼主(2016-07-15):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图中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并联是用来干什么的,另外plc控制松下的伺服X4接口是全部都要连接吗?

楼主: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接上之后电机不转动,谢谢

网友A:
那是限流电阻,不转的原因先检查驱动器有没有报警,上位机有没有发脉冲,伺服使能有没有接,刹车有没有松开

楼主:
没有报警,我怎么能检测上位机有没有发脉冲,感觉应该是发了的,plc上面的指示灯亮了,刹车松开了,伺服使能也结了,那个SRDY信号要接吗?谢谢您

网友B:
限流和防止电流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