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变压器组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7-15):
    1.发电机-变压器组出口断路器跳闸

    (1)象征。

    1)发电机有、无功负荷到零。

    2)定子电压、电流到零,电压调节器输出电压、电流到零。

    3)有关保护动作、“故障录波器动作”光字牌闪亮,声光报警。

    4)“厂用电快切装置动作”报警发出,两高压备用厂用变压器低压侧开关CRT颜色不对应。

    5)保护屏上有关保护动作信号发出。

    (2)处理。

    1)检查厂用母线已快切至备用电源,否则检查无“分支复合电压过流”、“分支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动作信号时,确认工作电源确已断开,进行手动切换。检查发电机出口断路器情况各部良好。

    2)检查是否由于人员误动而引起,如果确证是由于人员误动所致则应立即将发电机升压并网。

    3)检查保护动作情况和故障录波器动作情况,判断发电机跳闸原因。

    4)若是主保护动作,可能是发电机或主变压器内部故障,应测量定子线圈或主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并对发电机及主变压器和所有在保护区域内的一切电气回路(包括电缆在内)的状况,做详细的外部检查,查明有无外部象征(如烟火、响声、绝缘烧焦味、放电或烧伤痕迹等),以判明发电机有无损坏。此外,应同时对动作的保护装置进行检查。

    5)如果检查发电机及其回路后未发现故障,无保护动作信号,则发电机可零起升压。升压时如发现有不正常情况,应立即停机,以便详细检查并消除故障。如升压时并未发现不正常现象,则发电机可并入电网运行。

    6)若是后备保护动作,而内部故障的保护装置未动作,可能是外部故障引起,待故障切除后,对发电机及主变进行外部全面检查,若无明显的不正常现象,经值长联系中调同意后,将发电机并网运行。

    2.发电机-变压器组内部短路

    (1)象征。发电机一变压器组内部发生短路故障时,将伴随有冲击系统,表计摆,机组运转噪声突变,有短路弧光,发电机-变压器组主开关、灭磁开关和厂用电分支开关掉闸,备用电源自投,汽轮机甩负荷等现象。

    (2)处理。如果发电机一变压器组内部发生短路,继电保护拒绝动作,发电机-变压器组的主开关不能自动掉闸,灭磁开关不能自动跳开灭磁,则故障将会扩大。此时必须手动断开主开关、灭磁开关及厂用电分支开关。当备用电源自投未动作时,手动强制送厂用电。锅炉和汽轮机按紧急甩负荷的各项步骤进行处理。

网友A:
学习了!好知识分享

网友B:
曾经在发电厂待过一年多,没有认识到这么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好知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