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烧电机的经历

楼主(2016-07-15):
ABB变频器烧电机的经历

几年前,我曾经在外地做过一个项目,项目是一个造纸系统的控制。传动系统用的ACS800-04系列变频器,该项目分为三个配电室,传动系统一台;造纸系统一台;制浆系统一台。其中为造纸部分功率最大,项目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全部做完,成功试机并出纸。

然而,半年后,其中有一台变频器所控制的电机出现损坏,经检测电机烧毁(该变频器为ACS800-04-0260-4 200KW )。由于项目刚做完不久,我公司决定派我去处理这一问题。

我赶到现场后,发现变频器线路,电机线路等均未发现问题。唯一有问题的是电机所配备的电缆是普通电缆,电机也是普通六级电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并不影响使用。

用户换上新电机后,继续生产,我则仔细观察现场变频器面板,电流情况。变频器运行起来后,电机电流,转矩均正常范围内,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然而运行5分钟后,变频器则出现了过流故障,但是我的观察则发现变频器没有出现过电流现象,由于没发现异常现象,则建议用户啊继续开机,我则继续观察变频器电流情况,变频器电流还是不大,也没任何故障。10分钟后,变频器出现故障,电机短路,断掉电源后,测试电机绝缘发现电机绝缘被击穿。

什么情况造成了电机烧毁呢?不能理解,无法理解,由于用户的电机是新电机,线路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只能把变频器发往北京,由北京ABB总部,测试结果表明变频器无任何问题。用户则采用国产变频器替代ABB变频器,我们则开会研究判断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

我们分析得出以下几点可能:

第一,用户电机采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并非变频电机,这一点在性能上稍差,但不影响使用。

第二,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没有单独的散热风机,电机长期在高温下工作,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第三,电机电缆采用普通电缆,性能稍差。

第四,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模块特性发生一些变化,输出部分产生了高次谐波,对电机损害比较严重。

第五,ABB变频器与国产变频器相比启动转矩大可达到300%,性能更好,更有劲,但同环境下,变频器能承受了,普通电机却承受不了。

我们总结以上可能性后,采取了以下几点方案

1.用户电机是普通电机,散热长时间不好,为考虑用户成本只能再增加一台散热风机,使电机工作温度降低,延长电机寿命。

2.增加出线电抗器,缓解变频器输出产生的高次谐波,改善电机使用环境。

3.更换电机电缆,接地线。

我们经过以上方法处理后,用户电机及变频器再没有出现故障,此问题得以解决。

以上所述,说出来是变频器维修的经历,实则不是,只是自己使用过程的一些经验,只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表达及知识中有所不足,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A:
楼主没有公布ABB总部的检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公布ABB总部的检测结果?

ABB检测变频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造纸传动电机用普通电机而不用变频电机这个厂家一点经验都没有。

网友C:
ABB的变频器质量还是非常可靠的,很多工厂的生产环境很恶劣,理论上没问题的配置经常出现问题。总之受益匪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传动都是选用变频专用电机到后面有独立的散热风机

网友E:
电机低速长时间运行就会烧电机

网友F:
普通电缆?楼主后来换成什么电缆了?其他的我都明白就是电缆这条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缆?楼主后来换成什么电缆了?其他的我都明白就是电缆这条看不懂?

变频器要用变频器电机,变频电缆,最好这样配,否则出问题很难查

网友G:
我认为关键是增加了出线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关键是增加了出线电抗器

恩,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