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中如何实现DB数据的循环下移

楼主(2016-07-15):
求助大家:如在DB1中,DBB0-DBB19 中20个字节存有不同数值,现在要实现任意下移N位的数据循环,程序该如何编写,即20个数据周而复始的循环。

网友A:
MOV DBB19,DBB20;

MOV DBB18,DBB19;

MOV DBB17,DBB18;

........

MOV DBB0,DBB1;

MOV BDD20,DBB0;

RTU

调用几次就移动几位。。

网友B(2016-08-27):
宁可搬动指针也不要搬动数据啦。搬动指针是搬一个,搬数据是搬n个。你以为是饭堂打饭排队啊,前面一个走了后面的全体都跟上。后面要是有两百人,那两百人都要向前移一步啊!要多少时间啊?要是两万人呢?

现实可能两万人的话就要用面包车拉着饭去分饭了。但是20个人的话不可能也开个车去分饭。又但是编程是编程,现实是现实,编程就是要用指针去读写数据,数据是原地不动的,你可以清了它,但是就尽量不要大块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