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PRO版本7.12,程序编译

楼主(2016-07-15):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使用PLC 型号FPXH ,PRO版本7.12,程序编译后,程序在项目管理器里显示11908步,但程序编译消息框提示确有21362步,

目前我的程序还有较大的一部分没有写完,没有编译,

FPXH程序的容量有24K,32K,40K三种选择,我将该依据那个为准进行选择?

网友A(2017-09-24):
在项目里你只要设置好PLC的存储容量,编译的时候不报错,就说明PLC内存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项目里你只要设置好PLC的存储容量,编译的时候不报错...

补充一下。。。。。。。。。。。。。。。一般情况都是按程序编译消息框提示的步数来选择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