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jix5000硬件配置显示问号

楼主(2016-07-15):
5000里面I/O配置1734耦合器配置显示问号,打不开删不掉,点击显示没有安装EDS文件,安装后仍然是这样

网友A:
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

网友B:
版本不匹配,找匹配的EDS

网友C:
不是版本的问题,我以早好像也碰到过,5000的最好不要用以早的配置,就是装好5000后,里面重新配置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版本的问题,我以早好像也碰到过,5000的最好不要...

编好的程序从新配置标签都要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有见过。。。。。...

是EDS的问题吗? 貌似是AOP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