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指令脉冲

楼主(2016-07-15):
请问松下伺服驱动器里,指令脉冲输入A和指令脉冲输入B有什么区别?分别什么时候用

网友A:
不同的高数计数器类型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B就是差动输入速度可以达到4Mpps,而A最高只能达到500KPPs,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C:
就是速度,就跟车一样,档位切换

网友D(2016-09-21):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