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NC431脉冲信号问题

楼主(2016-07-16):
各位大神求助啊,我有一台设备用欧姆龙NC431模块给步进驱动器发脉冲,然后我用另一个PLC高速计数器给它监控脉冲,想看一下每次发的脉冲是否一样,但是NC431给到驱动器的是5伏电压而不是24伏,我该怎么办。。。大师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读它脉冲??

网友A:
建议你买个脉冲转换器,将5V脉冲转换成24V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个脉冲转换器,将5V脉冲转换成24V脉冲

问题是脉冲转换器分一路接出来会不会对原来的步进驱动器工作有影响,而且转换后能不能高速计数。

网友B:
换个电源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建议你买个脉冲转...

我印象中,有脉冲一分二的转换器,不影响步进电机的控制的。

网友(2016-09-03):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步进马达?一般的步进马达都是5V的,根本不用转换。要监控的话可以直接在马达驱动器上监控接受的脉冲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