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kW电机轴承温升问题

楼主(2016-07-16):
我厂有一台 Y250M-4-55KW电机,用联轴器带风机,空载电流35A,三相平衡,一般正常运行时都是满负载运行100A。昨天试机从17:00试机,轴承端盖温度29.2,30,29.5度,电流106,

                17:20     轴承端盖温度51,53,53.5度电流106,

                17:40                 64,67.6,67,电流106

                18:00                 70,73.8,73.9  电流106

                18:30                 80,84,84.2    电流106

                19:00                 86,90,90.2    电流106

                19:30                 89,90,92      电流106

 试机过程中听轴承声音是正常的,请大家帮我分析这个轴承温升正常不?,

网友A:
没有油冷么??     十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油冷么??     十个字

什么油冷?都是靠风冷的呀,就是电机风叶散热,没有其他的散热措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有油冷么??     十个字 内容的回复!什么油冷?都是靠风冷的呀,就是电机风叶散热,没有其他的散热措施了。

风机能散热轴承多大的热量,油一是冷却一是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

我这个电机也是外修回来的,线圈烧坏了送去外修回来的,润滑油腔里面应该有2/3的油,没有加满的,额定电流102.5A,现在负载确实是大了些。搞个风机强制散热前端试一下了,

网友B:
不知道轴承的油怎么样了?

网友B:
停机后检查一下轴承的润滑油吧,换高温的润滑油吧

网友C:
轴承温度与电机温度有关,大型电机一般轴承是与基座分离的,定子基本不影响轴承温度,你这种小电机因为轴承直接在电机端盖,轴承温度直接受电机温度升温

网友D:
以前我遇到一台电机温度95度,就找不出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遇到一台电机温度95度,就找不出啥原因

你说得太笼统了,说的是哪个地方95度呢,外壳一般没有这么高的呢,轴承端盖有95也是蛮高的了,电机烧了没有呢?

网友E:
因为你所说负载是风机,所谓空载是电机脱开联轴器吗?如果是空载电流太高,即使带机械不带负荷,空载电流也偏大,并且55KW电机,正常运转达到106A也应该算是满负荷运转了,这是不应该的,一般来说,电机功率与实际负载应当有一定的安全裕量。很可能是电机维修后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所说负载是风机,所谓空载是电机脱开联轴器吗?如果是空载电流太高,即使带机械不带负荷,空载电流也偏大,并且55KW电机,正常运转达到106A也应该算是满负荷运转了,这是不应该的,一般来说,电机功率与实际负载应当有一定的安全裕量。很可能是电机维修后还有问题

空载电流当然是脱开联轴器了,这个风机是一台锅炉的引风机,正常情况下风门要开到电机电流达到90-100安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现在就是怕轴承温度高影响寿命搞烧电机就麻烦了

网友F:
温度不算高,基本正常,带风机的话,轴承出问题噪音会非常大

网友G:
问题原因汇总1.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电流超负荷,电机会热

2.轴承有无问题

3.线路有多长,电缆是否变频电缆,是否是由谐波引起的发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因为你所说负载是风机,...

我上面帖子已经说过,如果是脱开联轴器情况下35A,空载电流太大,用手盘一盘电机轴感觉一下,电机机械有无问题,如果电机轴盘着比较轻,说明定子维修时有问题,让维修部重新维修。不过也有一种情况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问题没有了,我遇见过95KW绕线电机空载电流高占额定电流三分之一,而且电流极度不稳,把电机拆开检查一遍也没发现问题,重新装上说用到坏了再说,结果用大约二十天之后,空载电流也下来了,电流也稳了,始终也没明白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原因汇总1.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电流超负荷,电...

  1. 对于轴承声音我听起来是感觉没有问题,对于轴承方面的我经验比较少,

2.负载电流就是这么大,始终是在95A以上运行才能满足供气需要,
3.线路不算太长,折来折去应该有50米以上,电缆不是变频电缆就是普通的电缆线。
4.电机是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空载电流35也不算大吧,前面烧过一台同型号的,当时试空载电流也是33A左右,其中有一相电流33.8A,应该也算是三相平衡的吧,

网友H:
前面情况都看了,电机是基本情况还好,最大的问题还是润滑油太多了,4级大电机加三分之二有点多了,二分之一就够了。看你的空载电流就清楚了。

网友I:
你最好还是在机械方面找找原因,我原来也遇到过烧了好几个轴承和电机,最后改机械等安装方式。两年了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J:
不适用深沟球轴承,使用调心轴承可以改善机械方面的不足,中心轴对称就可以使轴温下降

网友K:
负荷偏大,或者轴承没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负荷偏大,或者轴承没油了

轴承还是有油的,只是负荷确实是满负荷的,基本上都会达到额定电流102.5A,还有一点要提醒的是,电机是外修回来的。额定电流应该不会达到出厂状态时的这个电流值了吧

网友L:
要不就外加一个散热风机 ,负载满载就换个大一点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不就外加一个散热风机 ,负载满载就换个大一点的电机

我们那个设备主管说从来没有用过风扇来吹电机的,风扇是用来吹人的,因为电机后面有风叶了,那是浪费电了,我都搞不懂是怎么当上主管的

网友H:
满载106A不算大,开启电机后用手摸电机外壳,手烫的放不上就不行。手能放上去就不会超60度那就无所谓用着就是了不会损坏电机的。电机是55KW的折算额定电流本身就有110A。在额定电流以下。轴承不超100度没问题啊!多心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H:
这个温度轴盖应该是正常的,你认为不正常,首先要判断轴承转动时是否有杂音,这个应该能很容易判断,如果轴承有杂音一般电流就会超额定电流。而且前后轴承几乎温度相同不需要无谓的猜测!电机是正常的!大修后的电机电流肯定于前有些不同,一般总是比前稍大些。大多是修理电机是拆线圈用的温度比较高,矽钢片往往可能就有些退磁,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温度轴盖应该是正常的,你认为不正常,首先要判断轴承转动时是否有杂音,这个应该能很容易判断,如果轴承有杂音一般电流就会超额定电流。而且前后轴承几乎温度相同不需要无谓的猜测!电机是正常的!大修后的电机电流肯定于前有些不同,一般总是比前稍大些。大多是修理电机是拆线圈用的温度比较高,矽钢片往往可能就有些退磁,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恢复正常!

帖子里面我没有写到前后轴承的,只是列出了前端轴承盖三个点的温度而已了,55kw电机额定电流就103A左右,今天室外温度环境温度应该有37度,测得前轴承端盖温度最高有93度呢,实际轴承温度应该上95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