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与电磁流量计之间的差异分析

楼主(2016-07-16):
       差压变送器和电磁流量计两者都是测量流量过中常见的精度比较高的仪表,但二者各自又存在着哪些优缺点呢?

       差压变送器优点:

       1、检测件与变送器、显示仪表分别由不同厂家生产,便于规模经济生产。

       2、应用范围广泛,至今尚无一类流量计可与之相比拟;

       3、应用最多的孔板式流量计结构牢固,性能稳定可靠,使用寿命长;

       差压变送器缺点:

       1、范围度窄,一般仅3:1~4:1;

       2、测量精度普遍偏低;

       3、压损大(指孔板、喷嘴等);

       4、现场安装条件要求高

       电磁流量计性能特点:

       1、测量管道内无阻流件,因此没有附加的压力损失;测量管道内无可动部件,因此传感器寿命极长。

       2、测量精度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传感器感应电压信号与平均流速呈线性关系,因此测量精度高。

       3、传感器部分只有内衬和电极与被测液体接触,只要合理选择电极和内衬材料,即可耐腐蚀和耐磨损。

       4、由于感应电压信号是在整个充满磁场的空间中形成的,是管道载面上的平均值,因此传感器所需的直管段较短,长度为5倍的管道直径。

       5、双向测量系统,可测正向流量、反向流量。采用特殊的生产工艺和优质材料,确保产品的性能在长时候内保持稳定。

       6、LDE转换器采用国际先进的单片机(MCU)和表面贴装技术(SMT),性能可高,精度高,功耗低,零点稳定,参数设定方便。点击中文显示LCD,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流速、流量百分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