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4.05和4.03程序不能通用吗?

楼主(2016-07-16):
如题,我用4.03编写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几次修改上传都没问题!出差回来前给同事的电脑上装了个4.05的版本,然后我把在4.03上修改的程序发给他,他下载到触摸屏后就出现问题了:有的按钮不见了,改过功能的按钮没生效(按钮是瞬动,可是实际功能还是反转效果),打电话给proface的技术人员也说不出什么原因。请各位高工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估计一些插件你同事没有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些插件你同事没有安装吧

* 用于GC4000系列、ST3000W系列,请安装GP-Pro EX V4.0简体中文补丁程序
* 用于GP4000E系列(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OP/,双击YTSetup.exe文件(可能是隐藏文件,需取消隐藏),执行安装。),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GP4000E系列的型号。

我也估计是安装问题,这上面的我都装了,也用序列号激活成完整版了,具体是哪些插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