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塞ach750伺服驱动器连接电脑的RS232通讯线的制作求教

楼主(2016-07-16):
雷塞ach750伺服驱动器连接电脑的RS232通讯线的制作求教

近来学习使用雷塞的伺服系统,想通过电脑查看及设置ach750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在查看了PDF后,按照里面的cn4接口(rs232)定义自己制作了一个线,通过USB-TTL接口连接电脑,但无论如论设置都没有反映,软件都检测不到驱动器信息,请问连接线是否有特别的要求?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A:
你确定雷赛用的是TTL?

估计不会吧,应该是RS232C的标准吧!

网友B:
不做伸手党 谢谢楼主

楼主(2016-11-01):
好的,我再试下,直接接RS232口试试

网友C(2017-05-25):
是雷赛的产品的话,建议跟供货商要一条原厂的线,何必...

网友D(2017-10-10):
usb与驱动器接口不兼容。需采用串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