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熔断器需不需要加的问题?

楼主(2016-07-16):
第一次做有关于PLC控制方面项目。PLC输出负载采用的是直流24V驱动,功率不大,那在负载回路中,有没有必要加熔断器???直流电源选的是直流输出24 V 55W的。

主回路中直流电源上接有加断路器。

网友A:
好多电路图上有 熔断器 但是实际当中没有加,这个是怎么情况?

有必要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电路图上有 熔断器 但是实际当中没有加,这个是怎么...

我也在想啊,而且直流熔断器还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好多电路图上...

等经验丰富的人来解答吧,我等小菜

网友B:
加了是双保险的,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了是双保险的,比较好!!!

你的回复数 是八千多 真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了是双保险的,比较好!!!

网友C:
起保护电路作用的器件都可以不加,正常情况不影响使用,问题就是出事了怎么办,就是这样

网友D:
为了不烧坏负载,还是有必要加的

网友E:
为了设备的安全还是加上比较安全,假如有问题的话你没有保险措施,一烧可是一大堆呀!望慎重,别图简单早早了事。

网友F:
    不需要加熔断器。

网友G:
直流分正负,如果加熔断器,正加,负不加!

网友H:
系统不大,你短路电流也就2A,不需要加,现在的开关电源都自己带有非常完备的过流保护,比熔断器强。

系统较大,电源功率较大时,需要分系统加熔断器。

网友I:
图纸一般都是理论的东西,多一重保护,实际应用中不是特别重要的场合很少加这东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