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ODBUS指令

楼主(2016-07-16):
S7-200MODBUS指令,在主站MSG指令中,同一时刻只能有一条读写功能使能,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想按一个按钮,启动两个modbus指令控制的变频器-电机正转,还不行吗?非要使两个变频器一个一个的使能导通吗?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有程序才好看!

楼主:
这和程序有什么关心呢,就是想问问有懂的伙伴们,给解答下。

楼主:
没有会的,伤心

网友B:
modbus通讯是主设备发送一条报文,然后从设备回复一条报文。按开关后,如果靠通讯启动两个变频器,两个变频器的通讯报文留点时间间隔就行了。时间很短,应该不影响你使用。如果非要两个同时启动,直接采用变频器端子启动方式。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通讯是主设备发送一条报文,然后从设备回复一...

谢谢您,您真是太专业了。

网友D:
modbus通讯是主设备发送一条报文,然后从设备回复一条报文。不同站号,读和写都要有间隔 ,这就是传说的中的轮训。如果非要两个同时启动,直接采用变频器端子启动方式。

网友E:
你的理解不全面,指令的含义是同一个时刻只能发送、接收触发的指令是一条。但没有规定说只能启动一台电机,因为发送、接收一条指令可以涵盖不仅仅是一个位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理解不全面,指令的含义是同一个时刻只能发送、接收触...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理解您的说法。对于启动电机而言,它的通讯控制地址是确定的,只能把控制正转的信号写入到这一个地址里面,您怎么让他写入多个位,去同时控制不同的电机?

网友F:
给电机启停信号是把参数写给设备,设备反馈的运行信号要用读的命令,这两个命令不能同时执行,可以用一个100毫秒循环,50以下写,51以上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modbus通讯是主设备发送一条报文,然后从设备回复一...

网友H(2016-08-26):
你说对了楼主。是要一个一个地启动。因为通讯对象是两个地址,所以必须是用两次通讯。上面有人说过,这个两次之间的时间可以做得很短,例如12毫秒。你要是程序做得不好可能要800毫秒。

假如你觉得不能等这样的时间。那没所谓,你还可以做两件事,一,上面有人说了,用端子控制。二,看变频器是否具有广播功能,对广播地址进行发送使所有变频一起做一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对了楼主。是要一个一个地启动。因为通讯对象是两个地...

好的谢谢你,广播功能听说过,但是没有实际用过,感谢您的方法哈

网友I:
改变控制字的数值这样不行吗?

网友J(2016-11-18):
MODBUS通讯是这样轮询通讯的!

如果需要"同时",只能提高通讯的速率、减少通讯总量,增加隔离等防干扰措施,这样期望最快的实现“同时”动作。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时!

另外可以考虑PROFIBUS、以太网等高速的方式,或许能满足你的“同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