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放卷

楼主(2016-07-16):
放卷应用  有编码器A1频率给定  还有A3是差不多10V的电压   S1运行  是替代G5的老机器  哪位大师指导一下  参数怎么设置  谢谢了

网友A:
具体哪个设置最好参考手册,张力控制简易带编码器运行,实际数据要根据现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