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LC地址

楼主(2016-07-16):
请教各位大神  为什么在PLC编址里的   PLC相关设置是灰色不可选

我想把默认PLC  输入E0.0改成I0.0这里怎么弄

网友A:
灰色的对应于相应的模块、型号,有的不可以修改。或者说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的对应于相应的模块、型号,有的不可以修改。或者说没...

谢谢,已经找到了老版本的是在这里改  P2.4版本的是“PLC” 下面的  “地址/分配列表”里修改的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欧姆龙的输入是0-A 12个点的,输出则是0-7  8个点PLC编址设置之后输出编址跟输入一样了导致插入第二个的时候输出点的地址出现 9,10,A,B  有没办法设置输入和输出不一样“输入和输出端使用不同的地址区域”我也勾选了  可是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