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走绝对定位可以前进不能返回

楼主(2016-07-17):
CP1H走绝对定位可以前进不能返回,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问题:你的方向信号接线正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你的方向信号接线正确没有?

接线没问题,可以手动前进后退,相对定位也没问题,就是绝对定位不能返回

网友A:
绝对值定位需要首先执行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