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100I和FX2N编程口通信

楼主(2016-07-17):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威纶MT6100I和FX2N编程口通信现在有几个疑问

1 :FX2N编程口是RS422的和威纶的RS485能通信吗?附上接线图

2:因为在EB8000新建项目时没找到MT6100的型号改用了TK6100I,工程可以下载到屏幕上但是会不会影响到通讯

3:在EB8000上的设备属性中的“接口类型”代表的是设置屏幕的接口类型还是代表设置PLC的接口类型

4:通讯的时候屏幕设置了通讯产数,PLC应该怎样设置(用的是GX Works2)

网友A:
首先要学会硬件怎么接线,不然参数设置对了也未必通讯上

楼主:
接线按照我发的那个图接可以吗?如果线接好的话触摸屏和PLC的参数要怎样设置?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学会硬件怎么接线,不然参数设置对了也未必通讯上

楼主:
召唤大神  召唤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