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编码器信号如何接入CP1H高数计数案例

楼主(2016-07-17):
5V编码器信号如何接入CP1H高数计数案例

网友A(2016-10-18):
你好,您要先把编码器5V的差分信号A,A-,B,B-,Z,Z-转换成A,B,Z单端NPN信号,然后把转换后的NPN信号接到PLC输入做高速计数,根据PLC发的脉冲数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作比较,做个简单闭环控制,具体您可以看下以下介绍,或者与我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您要先把编码器5V的差分信号A,A-,B,B-,...

有广告嫌疑,容易删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