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7-17):
请教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变频器想与海为PLC通讯,要求:远程启动、停止、读取频率、电流、运行反馈、停止反馈;

PLC型号:S20MOT

附件是变频器通讯参数(上传图片看不清,见附件)

楼主: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查了下,楼主你的这个是众辰H2000的变频器协议。海为的通讯不难,我看了下,在我原来和其他通讯的例子上做了修改,例子中变频器设置:站号为1,通信格式为9600、E、8、1、RTU

以下贴图:

设定频率:

网友A:
正转启动、停止、反转启动程序:

楼主需要的话 留个邮箱 我把原程序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转启动、停止、反转启动程序:楼主需要的话 留个邮箱 ...

---太感谢了,我的邮箱:chjun2016@163.com

楼主:
不过协议好像不同哦,我这个是MODBUS ascII 通讯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协议好像不同哦,我这个是MODBUS ascII ...

我看了下变频器的协议,里面可以设置成RTU的格式,如果你要用ASCII格式,也是可以的。用COMM指令。简单点,还是建议楼主设置成RTU格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转启动、停止、反转启动程序:楼主需要的话 留个邮箱 ...

请问一下:我看上面通讯程序里MODW的code有时使用16和6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正转启动、...

06表示写入单寄存器值,写入或设定某种数据寄存器的值,一次只能写入其中的一种寄存器的一个值。而16则表示写入多寄存器值,一次可以写入其中一种寄存器的一个值或者多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ero...

那什么时候使用16和6,麻烦举例说明。感谢

网友C:
楼主,建议你去看下这个全世界通用的Modbus协议,里面就有对功能码的说明进行介绍也就是这个0x06和0x10功能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06表示写入比如V0中的值。16表示可以写入v0  v1  v2中的值

楼主:
    知道了,感谢!。。

网友D(2016-12-08):
引用 网友A:
正转启动、停止、反转启动程序:楼主需要的话 留个邮箱 我把原程序发给你

刚开始接触PLC,问一下M10.M11,M12,是谁来控制他们的闭合,是不是有触摸屏或输入端子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

工控人就是热情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正转启动、停止...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

工控人就是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