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麦克压力传感器不知道如何接线

楼主(2016-07-17):
如题所示:买了个麦克的压力传感器电流型两线制,不知道如何与变频器连接。麦克厂家也真是的,明明是宝鸡生产的却只给了张垃圾的英文纸,也不知道是不是说明书。早知道就买其它牌子的了。

求如何与施耐德变频器直接连接。打算用压力传感器采集回来的信号作变频器的反馈。

楼主:
厂里网络限制,图又传不上来,真气人。

网友A:
拍照上传图纸啊!你这样怎么跟你说啊?

楼主:
对: CZ198841 拍照上传图纸啊!你这样怎么跟你说啊? 内容的回复!现在在厂里,上不了图

网友B:
压力传感器采集回来的信号作变频器的反馈。不太理解压力信号做变频器的反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家了,补发图片。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C:
一般变频器电流输入用AI2端子,不知施耐德用哪个,看手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采集回来的信号作变频器的反馈。不太理解压力信...

变频器设置成PID的工作方式,压力传感器回来的信号作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频器电流输入用AI2端子,不知施耐德用哪个,看手...

谢谢你,施耐德说明书上没接线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一般变频器电流输入用AI2端...

不是接线图,是手册对端子的说明。有的变频器输入模拟电压、电流要改变跳线。

网友D:
你在这埋怨人家卖仪表的

偶到感觉你对变频器一点都不熟悉,不知是不是厂里的电工,起码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岗位,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上有字母标注把。

这样的压力传感器就是一个傻瓜型的,不用你调整调试,只需接上电源即可,还需要什么说明书。

网友D:
再者你上传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一般变频器电流输入用AI2端...

你上传的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上就有接线字母图示标注,连这点都不认真看一下,真愁人。

网友E:
李工的是对的,这个是标准的。现在压力传感器4-20mA的基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