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2PN/DP和MOXA交换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6-07-17):
现有一台PLC,型号315-2PN/DP,MOXA交换机型号EDS-208,上位机WINCC7.0,操作系统WIN7.现在电脑和PLC通过PN口可以直接通讯,下载程序上位机监控都没有问题。可是把PLC和交换机连起来,在把电脑连到交换机,就通讯不上了。PING不到PLC,PING电脑能PING通。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交换机需要设置在同一个网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需要设置在同一个网断吧……

在哪里设置交换机的IP啊,没有发现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交换机需要设置在同一个网断吧…… 内容的回复!在哪里设置交换机的IP啊,没有发现在哪

说明书里面有方法,之前用过2光电和4网口的moxa

网友A:
好像说明书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说明书是英文的,,,,

我有说明书,上面没有说要进行任何设置。

网友B:
问题出在交换机IP地址没有和PLC在一个网段,设置交换机IP地址就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交换机IP地址没有和PLC在一个网段,设置交换...

在哪设置啊?没有说明要设置交换机的IP地址啊

网友C(2016-09-29):
将PLC的IP地址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