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变频器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6-07-18):
台达变频器485通信,在没有发启动命令的时,485通信改变频率都正常,返回也正常,可一旦发送"启动"命令后,就返回一些乱码,并且再发送停止,改变频率的命令变频器都不能识别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把变频器的载波频频率改成1kH后(默认是15KHz),情况有所好转,可发送启动变频器后还是有很多乱码上传,不可控!请高手指教!

设置参数如下:

P00->03 主頻率輸入由串行通信控制(RS485)

P01->03 运转指令由通訊控制,键盘STOP有效

P88->01 通訊地址 设定范围01~254 (默认)

P89->01 Baud rate 9600 (数据传输速度,位/秒)

P92->03 Modbus RTU模式,数据格式<8,N,2>

P71->15 PWM載波頻率選擇 單位:15k

发送启动:01 06 20 00 00 02 03 CB

一直返回:FF FF FF FC ...等乱码

发送停止:01 06 20 00 00 01 43 CA

在不启动的情况下返回:01 06 20 00 00 01 43 CA

发送10Hz频率:01 06 20 01 03 E8 D3 74

在不启动的情况下返回:01 06 20 01 03 E8 D3 74

网友A(2017-10-26):
你用什么控制的变频器? 触摸屏还是 PLC ?程序发来我看看

 hufei188@163.com

网友B(2019-05-09):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9-09-29):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