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宏指令中变量的后缀怎么定义

楼主(2016-07-18):
最近在中学威纶宏指令。但是对威纶宏指令中变量的后缀定义是怎么定义的一都没弄明白

网友A:
和VB差不多,定义的变量名只要不与系统中自带的函数或变量名起冲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VB差不多,定义的变量名只要不与系统中自带的函数或变...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