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6-07-18):
PC和PLC通讯是出错【es:01802007】
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
1.连接对象指定的设定有误;
2.由于电缆异常硬件异常或噪声等,使与plc通讯变得不稳定;
3.plc内的数据损坏

三菱PLC读取数据是出现以上问题请问怎样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数据线是原装电缆吗?附近是否有大干扰设备,例如变频器。

楼主:
数据线不是原装电缆,是普通的USB-SC09,附近没有干扰,奇怪的是用一台XP系统的电脑反而可以读取,Win7 64,32位系统的都不行,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个系统再试一下

谢谢!

网友B:
可能是下载线驱动问题,看看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正常显示COM口

网友C:
感觉是usb驱动没有安装好的原因

网友D:
这样的问题很大的原因是通讯不上,一要看驱动是否安装成功,而要看通讯端口有没有选择对,重点检查下这两方面吧

楼主:
写程序进去是没问题的,这样就说明通讯端口和驱动安装没问题啦,就是在读读程序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是usb驱动没有安装好的原因??、解决了么

楼主(2017-09-04):
其实是软件版本的问题,8.86的版本太高了,装个版本低一点的问题就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