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PI协议的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6-07-18):
S7-200 PPI协议的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在哪里设置?应为需要和上位机通讯,但是又不知道这些参数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得装了USB转PPI驱动后,连上通讯线,右击我的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串口,再看你连的是那个COM口,在高级里面设的.

网友B:
看看系统手册就明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系统手册就明白了很多

对于PPI协议,找不到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的设置啊,您能截图我看看吗?

网友C:
一楼讲的很明白了!!!!!!!!!

网友D(2018-08-15):
耐特ST-200的PPI协议 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无需设置,PPI协议就必须是8/偶/1 ,设置这些参数需要匹配的上位机里面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