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控制多台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6-07-18):
现有一台FX3U与6台FX3GA组成N:N网络,通讯使用485-BD模块,能不能用一个屏(TK6070IP)对这些PLC实现控制,如何设置,这个型号屏是否支持,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走了N:N网络之后可能就不行了,只能借助这个网络控制了

网友B:
不可以,485是主从网络,即使实现,逻辑也很杂乱,不可靠,你可以咨询威纶,采用什么网络

网友C:
你可以咨询威纶,采用什么网络

网友D(2016-11-2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E:
三菱工控自动化产品特级分销商---深圳市航特电子有限公司供应三菱PLC、三菱人机界面、三菱伺服电机、三菱变频器。

详情请登陆我司官网:http://www.hunt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