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址失败,机架故障返回

楼主(2016-07-18):
   主机315-2DP/PN 下挂3个从站(编号3、4、5)其中3号站前面是数字量输入输出后面模拟量输入、4号站是前面模拟量输入后面是模拟量输出;具题的问题是3、4站的最一个块寻扯P区失败造成CPU与3、4站的通讯闪断设备闪停后自启动,目前已做的工作:更换了3、4的I153通讯模块、DP接头、重新铺设了一条从主机到3和4的DP电缆并在3、4号站的柜内重了接地。

    目前怀疑最后块的供电电压是不是不足,模块输入输出是不是有接地的现像。

    请高手给出解决方法

网友A:
你用是DP通信,还是PN通信!另外你的供电电源是哪个外部供电还是内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是DP通信,还是PN通信!另外你的供电电源是哪个外...

我用的是DP通讯、3、4站电源通过P307模块单独供电

网友B:
从总站直接拉根地线过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总站直接拉根地线过去试试

整个DP线路已经更换新的,故障依然存在

网友C(2016-09-24):
难道会是终端电阻未打上? 是不是处理好了,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