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怎么修改PLC的数据

楼主(2016-07-18):
如题,本人是新手。

比如:0  ld  x001

      1  out  T0  K20

      4  END

这个K20怎么在显控修改为K30或其它?

显控那里新建画面之后,物件-数值输入显示。有个写入地址,不知道怎么写。

望老师们能指教,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这个K20是2秒。我想用显控修改为3秒或4 .5 6

网友B:
K20改用D0寄存器,屏上改D0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20改用D0寄存器,屏上改D0数值

正解   你这个是台达的PLC吧。  如果要掉电保存的K20改成D408

网友D:
  ld  x001

      1  out  T0  D400

      4  END

程序里面这样写,然后显控屏上面写一个地址元件D400,里面输入的数值除以10就是你想要的时间,即如果想定时5S,那么D400的数值就是50,输入30的话就是3S等等

网友E(2016-11-08):
显控

触摸

有没有

工程师

采购

用到呢?

网友F(2019-10-20):
我刚开始学习显控的触摸屏,主要来学习学习

网友G(2019-12-29):
引用 网友D:
ld  x001      1  out  T0 ...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