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控制

楼主(2016-07-19):
如上图所示,这是螺丝拧紧机的多轴控制器,前面第一个是主控制器与三菱Q系列PLC采用CC-LINK通讯,主轴的RS485接口与单轴的接口相连。图片上白色的网线是连接线,每个单轴有2个这样的网口,说明书上叫RS485接口。由于对这种控制方式不了解,想问问各位高手,这种控制是我PLC与主控制器通讯就能控制各轴运动吗?怎么个控制方式?正常每个单轴上面都有I/O接口就是下面蓝色的插口。这种控制方式没接I/O的线。如果就一个轴的话是需要接单轴控制器I/O的线就能实现动作。但多轴的这种通讯控制方式是什么意思?各位师傅我用CC-LINK通讯上后就能调用每个单轴的I/O地址吗?还有这种连接方式最后一个轴的最后RS485接口的线接到哪? 忘详细说明!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用过这种通讯,你介绍一下吧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帮顶

网友C:
怎看起來有點像我用的伺服控制,直接由上位控制下面的軸,請問他是有DS402的標準嗎??

网友D:
这是不是DDK控制器?如果是的话要看DDK的RS485通讯协议,里面有详细说明,调用内部地址可以调用任何轴,你还要下载DDK的软件来设置里面的参数,还要有通讯线,ddk官网有软件,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以前完全没搞过,没那么容易搞出来的,最好是向厂家请求支持。我这里有DDK的RS485通讯协议,望赏积分!

网友D:
给个邮箱我可以给你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RE 给个邮箱我可以给你说明书

是的!是DDK的螺丝拧紧机控制器!125276091@qq.com!现在主要是进行设计部分!调试的时候会有厂家提供技术支持!我想自己先提前了解下!谢谢了!

网友F(2019-07-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