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端怎么调取数据到电脑数据库并参与运算

楼主(2016-07-19):
请问一下,plc端怎么调取数据到电脑数据库并参与运算?麻烦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A:
看你什么类型PLC,通常是通过OPC

网友B:
取样、采集、保持、A/D转换、寄存、读取、运算、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类型PLC,通常是通过OPC

能详细讲讲?

网友C:
通过串口或以太网配合上位机软件读取数据,并参与数据库记算

网友D:
Access数据库,用VB编写,plc采集数据到表格里

网友E:
一般VB,C#等PC高级语言编程都用DLL,方便快速,一般读100个字(16bit)只要十几毫秒,西门子叫WinTcpS7.DLL,欧姆龙的叫FinsTcp.DLL,三菱的叫FxPlc.DLL,可以网上搜一下,找不到的话可QQ 532011903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