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子流量计的安装、使用和维护

楼主(2016-07-19):
关于安装:

1. 安装使用前,要核对所需的流量范围、工作压力和介质温度等是否与选用的流量计规格相符。

2.  流量计应垂直安装(当然,特殊安装方式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除外)在无震动的管道上,流体流过流量计的方向必须自下而上,不要有倾斜,否则会带来额外的误差。

3.  连接流量计的管道要保持一定长度的直管道,测量有杂质的流体时,应安装过滤器。

4.  带远传功能的仪表输入导线,不得与其他动力线平行布置,并要考虑屏蔽,以免外磁场的干扰引起仪表失常。

关于使用与维护:

1. 玻璃转子流量计是直读式仪表,锥管刻度直接是流量刻度,可根据浮子高度直接读

出流量值。

2. 流量计投入运行时,其前后阀门应缓慢开启,以免流体猛冲浮子,损坏仪表。装有旁路的应先开启旁路阀,再放仪表,待仪表开始运行后,缓慢关闭旁路阀。

3. 当被测介质的密度、粘度或温度、压力与流量计标定的介质不同时,必须对其流量示值进行修正。

4. 流量计在正常运行中,一般不需维修和调整,对长期运转后的仪表的维护,只需保持锥管和浮子的洁净,必要时可进行清洗。

5. 远传型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在正常运行时只运行调整转换器的输出零位的高低,其它一般不做调整。

小小的总结,对于成丰仪表来说,只是敲几个字的时间,但对于广大用户来说,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些小常识,也许就是其中某一点,让用户解决了某个使用中碰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