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输入输出线路的布置良策!

楼主(2016-07-19):
光电传感器安装在移动设备上,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输入至PLC,这种移动着的线路该如何布置,有什么巧妙的方法应对吗?输出是驱动电磁换向阀,电磁换向阀也是处于移动机构上的,这种移动着的输出输入线路一般是如何布置的,怎么让线理得整齐,又跟随着机器的移动。

网友A:
有图片吗?这样说的理解不了

网友:
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用坦克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这样说的理解不了

我的线是跟随机构走的,但是电气控制柜布置在地面上。用坦克链是一种办法,但是,没有设置坦克链的导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