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间继电器控制电动球阀

楼主(2016-07-19):
用时间继电器定时开关电动球阀,不用PLC控制,

电动球阀,有开关控制信号输入,有开到位关到位信号输出

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画这个电气接线图?

网友A:
你把电动阀看见电机画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动阀看见电机画划试试

你是说电动阀的接线吗?

网友A:
电气接线图,与实际接线图有区别,实际接线图根据现场电动阀的接线柱进行

网友B:
你这要加一个继电器辅助呢。很简单的。

网友A:
很多自动控制系统,其在控制柜前门或操作盘上都会设置手动操作按钮,这个功能就是当PLC失效时,生产还可以继续进行。

楼主的电动阀的开启不走PLC控制,直接使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就是一个面板按钮功能的一部分。

网友C:
电气接线图是更具原理图来的,你能上传一部分原理图,然后大家给你分析,或者你自己根据原理图来画,但是接线图必须要告诉接哪里!

网友D:
你是打算在原有PLC控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手动控制的功能吗?

楼主:
没有PLC,直接是继电器控制

网友:
电动球阀是三线制的,一根通电开,另一根通电关。两线制是通电打开断电关。时间控制开关可以换成双延时时间继电器dh48s-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球阀是三线制的,一根通电开,另一根通电关。两线制是...

有些看不懂,我的意思是,间隔一定时间后,打开球阀,在球阀开到位的情况下,断开开命令,球阀开启2分钟后,关闭球阀,球阀在关到位后,断开关命令。

网友:
在网上搜dh48s-s双延时时间继电器说明书,一看就明白那不明白我再解释。用这种继电器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电动球阀是三线制的,一根通电开,另一根通电关。两线制是... 内容的回复! 有些看不懂,我的意思是,间隔一定时间后,打开球阀,在球阀开到位的情况下,断开开命令,球阀开启2分钟后,关闭球阀,球阀在关到位后,断开关命令。

一般电动阀不控制电源而是控制开关信号,这样电动阀也可实现就地/远程多种方式操作。

控制开关信号,用时间继电器输出开、关电源即可,一般为24V直流,这样对维修安全

时间继电器常闭接一开到位继电器常闭融点,到电动阀;常开接一关到位继电器常闭触点,到电动阀。时间继电器设好时间即可

以上是思路,可根据实际器件组合使用,也可实现开关互锁联锁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PLC,直接是继电器控制

继电器上面也有数字,都必须标注上的!

楼主:
这样做对吗?

网友F:
电压等级对吗?????还有电动阀有接线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等级对吗?????还有电动阀有接线图吧?!

继电器是220V线圈电压。

球阀的接线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对吗?

偶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样做对吗? 内容的回...

 这样接开关到位信号的常开节点,比我画的多了两个中间继电器,不能直接串到到位信号的常闭节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样做对吗? 内容的回... 内容的回复! 这样接开关到位信号的常开节点,比我画的多了两个中间继电器,不能直接串到到位信号的常闭节点吗

开到位,关到位只能用常开触点,不能用常闭触点

因电动阀一动作,常闭触点就变化,但不能证明就己开、关到位,比如一半开度的时候,你不能用常闭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