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联锁控制与PLC控制完全不同

楼主(2016-07-19):
         完全不同的工作模式

如果对照一下继电连锁控制回路与PLC控制回路的话,竟然它们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10对应的逻辑连锁控制回路,如果有n个这样的控制回路的话,则当你操纵任意一个起动或者停止控制按钮的话,相对应的接触器会吸合或者断开。在这儿我们是忽略掉了接触器得电或者是断电所必须要时间。准确的说它是“并联”控制的。如果以计算机的术语来描述,他无时不刻是处在“中断工作”的进程当中,即你的任何一个输入操作他会立即响应。

而对于图11这样的PLC控制回路来说。如果对应了程序1这样的程序。它是这样工作的:输入、输入锁存,按照程序1从左到右从上至下扫描运算出结果,输出锁存、输出。它是在时钟信号的驱动下,定时串行工作的。即输入,程序运算,输出,周而复始反复进行。只是由于串行程序扫描运行的速度太快而我们察觉不到而已。或者说它在不停的运算刷新(特定的中断运行程序除外)输出。

以上这两者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应该充分理解。并非所有输入信号都能够被PLC系统接收。例如频率比较快的输入,比如计数输入,如果你启用了PLC内部的普通计数器,不能够完全再现计数的输入值时,你就要启用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所对应的输入接口。当然对于普通的输入信号PLC是完全能够接受得到的。例如我用FX2PLC,程序1K左右,自动程序的启动按钮是i d e c品牌的按钮,我瞬间点动一下程序就运行起来了,反复试验的结果都如此。也就是说,尽管我按按钮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他已经能够被PLC系统所识别和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尽管PLC系统是“串行”控制的,但是由于PLC的运行速度特别的快,加上PLC系统的 CPU运算速度的不断提高,除特别的信号需要特殊的PLC接口加上动用一些PLC的特殊指令外,普通的控制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除了你有大意或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