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电路设计

楼主(2016-07-19):
如图所示,我要引出五根L1,想通过一个短接的端子排 ,五个L1的电流都在12A左右,端子的大小是没问题的,但是引入线的总电流到达43A,要用6MM的线,这么大的线又不能到我的小端子排上,市场上有这种引入接口比较大,可以引出多条线的端子排吗,还是说我不应该这样设计,直接将五根L1全部一起接在同个空开输出口就就算了

网友A:
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成品;

可以订做,用铜排自己订做,在铜排上分布5个小的固定螺钉就可以了;

另一个办法就是,一级一级的转化,考虑到每个接线柱只能接2根线,第一级是150A端子台,第二级是230A端子台,最少3个端子台;

网友B:
插针式开关端子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