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6加cp243-1能与几个设备通信

楼主(2016-07-19):
S7-226加cp243-1能与SMART LINE  V3触摸屏,上位机,2个基恩士的视觉系统CV-2100能信能实现吗?上位机研华610系列   CP243-1出来加研华工业交换机EKI-2525I   都用网口通信   谢谢

网友A:
一个CP243-1可同时与最多8个以太网S7控制器通信,即建立8个S7连接。除此之外,还可以同时支持一个STEP 7-Micro/WIN的编程连接。 一个客户端(Client)可以包含1-32个数据传输操作,一个读写操作最多可以传输212个字节。如果CP243-1作为服务器运行,每个读操作可以传送222个字节。

网友B:
记得CP243-1可以做8个链接。

网友C:
记得有个项目,CP243 与两个电脑通信,组态软件MCGS,只能有一个通信成功,停掉一个另一个才能读取数据。

网友D:
昆仑通态MCGS是只独占方式连接的,上位机编程的话用WinTcpS7_CP2.DLL可以连8台,官方认可了的,可以网上搜一下,找不到可QQ 532011903 联系获取。